[主板&显卡]
速修主板的一例

楼主(2010-07-04):
杂牌板,忘记什么牌子型号了,上电无反应。插卡,再上电,见帧信号灯闪了一闪,断电,扒下BIOS芯片,用镊子的柄把引脚刮干净,再装回,上电,OK!!个人的经验,见到帧信号灯闪的,我基本都是查BIOS和南桥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十个人做同一件,会有十种不同的结果,所以好与不好就得问自己咯`

网友:
有帧信号,一般CPU已工作。

网友:
听说过帧信号灯闪的,南桥不良!

网友:
当然要查BIOS.南桥,PCI总线了

网友:
IDY信号灯闪··要查bios跟南桥· 平时还真的是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是IRDY打成idr了··不好意思··

网友:
帧信号出现的话应该就是BIOS 南桥的故障啦

网友:
虽然说有可能是BIOS和南桥,可别忘记了还CPU座和北桥呀,不过现在的板北桥的故障率到是很高

网友:
IDY是诊断卡的什么指示灯啊?我今天维修一快SOYO的板子,复位灯有节奏的过几秒闪烁一次,BIOS写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我的南桥是GB的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啊 !

网友(2011-12-25):
秒杀啊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