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的机子短路故障?

楼主(2010-07-04):
故障:接来时主供电19.5v短路。。由于短路了。(问客户:客户说有一直用适配器通电住反复开关机以为可以开起来的心态去通电现在短路的机子)
检测:
测得内存供电的上管短路。导致测得主供电为4欧。
维修:
这个机子的内存供电对地阻值咱就4欧呢。正常的机子都是100多欧。。不过我开机确正常。电流可以跑到0.7a说明它没有短路。。

根据图tps51483的为输出1。05v和1.5v。。

在线测得1.05v正常。。1.5v 对地阻值为2欧。在线测它没有电压。在线测得1.5v的上管的g极为0欧了。

不知是1.5v的之路有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拆测1.5v的上下管。开机电流为0.9a了。。

请问大家一下:dell的机子电压的阻值都相对教低呢。。正常的1.5v对地的阻值是多少呢。。这个电压如果用烧机法能可以烧出来吧。

谢谢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么低的阻抗 可以烧的

网友:
1.5V和1.05V的对地阻值只是10几欧,tps51483坏了也会屡烧U35,场管型号为4800B,最好和IC一起换,

网友:
结果:我换了北桥搞定。谢谢各位参与。

网友:
有些本子的确阻止很低,经常见过很低的,像0.03的,只要不是通的,就不一定是短路的哦,除非你以知道了这个板子型号的标准值,期望有个人能把各种型号的板子对地阻止总结下。。

网友:
关于对地阻止问题可以访问本帖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6238-from-hom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