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34S 通病维修

楼主(2010-07-04):
LG W2234S 显示器最容易坏 25L1005MC 1M存储器,8脚贴片封装。

如果LGW2234S液晶显示器出现: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黑屏无显示,显示LG死机,电源正常,指示灯不亮,不开机等故障。可以通过换此芯片来解决。

网友:
经验啊   大哥  谢谢   我刚今天遇到难题了   谢谢你的帖子

yzz163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不是吧,大哥,今天才发贴子,我这有一台客户了,修了高压板,换了驱动板,现在好了,早说嘛,换一个这个就OK啦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也是换的通用驱动板。谢谢楼主。

网友:
版主说的不明白啊。那不是芯片坏了好不?是数据丢失或损坏,重换这个芯片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要换有同样数据和重写数据都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LG的通病,一般只要正确重写数据就OK了。

网友:
重写数据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过,先是指示灯常亮无图像,无法关机,重写数据后正常开关机几次,试机没多长时间,准备盖盖子时再测,又出问题了,通电后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后面换了芯片及程序,拷机一下午,交给客户,第二天又回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今天刚刷了一台,很爽!08年9月份的机器!感觉不错,多碰到几台棒子货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传一份程序啊,方便兄弟们。

网友:
还需要我上传啊?搜索一下就有了,好几个人上传了

网友:
像这样的通病,要是能开一个置顶的贴子该多好啊!!!!

网友:
丹桂飘香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到底是芯片本身容易坏,还是芯片里面的程序容易坏?我碰到过943NWX的25L1005芯片的芯片坏过的

网友:
重新用编程器写数据后,校验出错

网友:
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程序在那找呀?

网友:
当然在驱动板上找了

网友:
还有花屏现象也是1005m造成的 反正只要是LG2234 先刷下程序

网友:
LG 存储器坏还有这种症状,学习了。。。

网友:
通病  我一定要记住

网友:
好东西,一定要编程器呢 ,没有啊

网友:
我手上的这台估计就是这问题,正在找数据呢。。不知道19的跟22的不知道相同不

网友:
谢谢 楼主 学习了 以后不用考虑别的了

网友:
通病得认真记住,以后非常有用的!

网友:
我们都知道换了这个就好了,但是没有这个程序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去买,如果你发程序给我们共享一下就不同了。那就真的是帮到我们了

网友(2010-08-04):
我修过高压坏的,还没见过程序坏的,学习

网友:
请问楼上的几位,用的都是什么编程器啊。。有时候知道是程序坏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我好像没在这回复过啊 怎么会被警告了??

网友:
多谢提示,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确实是经验   上次我也是换的通用版好了

网友:
谢谢大哥了,我现在还没遇见过,遇到就可以直接解决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啦,我也得试试.我上次是换了个驱动板。

网友:
终于明白了,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问一下LZ,你用什么工具或软件重写的,有什么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网友:
不稳定.最好整块板一起换.

网友:
是呀,我都维修了好几台

网友:
就是找不到程序,我也碰过,后来直接换驱动板,,楼主可以提供这个程序吗,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一般都是重写,用不住的话再换。

网友:
修好好几台了,重写数据

网友:
我写过几次,都不成功,出现bank error

网友:
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写这机的数据

网友:
重 写数据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

网友:
谢谢,我还没有遇到。文件在那里啊?想下一份保存。

网友:
好的 楼主谢谢分享 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型 但是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