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开机三秒掉电

楼主(2010-07-04):
待机都很正常,不上CPU触发,电流为0.39A,正常,什么电压都出来了,上CPU,电流至0.78A,三秒就掉电,内存插上去也一样哦.

掉电很快的,三秒钟,三灯齐亮齐掉.量电压又是正常,我原来遇到过DELL D620这种情况这种电压,换了显卡就OK了,这次可是感觉不对,主要是三秒钟太快....

所以暂不换显卡, 把那个比显存还小的网卡芯片干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怎么判断是网卡引起的捏

网友:
呵呵  这个貌似是通病?

网友:
网卡容易坏  这板

网友:
LZ是怎么判断网卡的问题呀,是测的阻值还是通病呀

网友:
应该是经验加猜测吧。

网友:
三灯亮不过CPU  。CPU  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开始发地址信号给BOIS。通过LPC 总线。而网卡是挂在LPC 总线上的。网卡不良会影响LPC总线从而不跑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好像不是挂在LPC总线上吧?一般是PCI或PCI-E上啊。

网友:
你看下图纸,网卡芯片BCM5752的J7 J5 L10 K9的四脚接LPC_LAD0-LAD3。J9脚接LPC_LFRAME#。当CPU 复位结束后。先发出ADS#。然后发地址寻址。通过前端总线到北桥,再通过DMI总线到南桥。再通过LPC总线到BIOS芯片。其中的LPC总线接有EC 。IO 。网卡及南桥。这些芯片有问题会使LPC总线工作不正常自然就不能收到CPU 的寻址信息。肯定是不能跑CPU的。CPU 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第一步就要打LPC总线的阻值及LPC_LFRAME#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上分析还不错,不过维修不盲目啊,总的有个依据啊,替换法不是上乘

网友:
谢谢精汇的贴子,我经常忘了LPC线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精汇回帖啊,我看了BCM5752是有挂LPC总线。我看了其他笔记本图纸网卡好像都没有挂LPC总线上。这个5752又有PCIE还有L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