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谷歌拼音输入法的较量。。。。

楼主(2010-07-05):
几年前的遭遇,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分享个大家,
主机品牌:老联想。
       现象:进系统之后键盘锁定无法使用,安全模式,正常模式都不可以。而且开机默认输入法位谷歌拼音。  ,鼠标可以用。
系统版本:windows2k sp4
解决方法:此机器是用来做入库录入的,有个进销存软件不可以重新安装系统,,由此难度增加,机器上装有正版瑞星,杀毒一边没有发现病毒,无果,这样的话估计靠瑞星是靠不住了,只能手动来和他较量下了,安我的思路先把开机默认输入法改成英文键盘,但是试了N边这个改不了,这毒中的可真牛,那一不做二不休,把谷歌拼音卸载掉,到控制面板添加删除软件里卸载,点删除没反应彻底崩溃,
       既然控制面板里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那好就用些小工具吗,先搞个360安全卫士来试下,可是这个WWW。360safe。com怎么输入到地址栏去呢?????,灵机一动屏幕键盘。开始--程序--附件--辅助工具--屏幕键盘,哈哈哈哈哈。写病毒这大哥百密一疏啊,被我找到了破绽,顺利下载360,在软件管理里把谷歌拼音卸载。呵呵,就不信整不了你,
哎,我高兴的太早了,失败,卸载不掉,服了,够难缠,360不行,上超级兔子。软件智能卸载,顺利拿下,哈哈哈,卸载完谷歌拼音键盘正常使用了,搞定,
转到安全模式下,卸载掉瑞星改用卡巴,杀出将近200多病毒,从此不再信任瑞星,
问题解决。
钞票啊钞票,切忌,修复系统可不是按装系统的费用来收的,哈哈哈,是装系统的好几倍啊大哥们所以以后还多修复系统啊,

网友:
恩!呵呵有道理呵呵!谢谢了你讲的很明白我都看懂了,谢谢LZ…………………………

网友:
如果是正版的瑞星和卡巴不会悬殊那么大,再就是卸载软件还有很多比360和超级兔子强的,
如;Your Uninstaller 2010;Uninstall Tool。还有很多,再就是可以进入安全模式下杀毒和卸载软件,最好还要安装杀马软件。主要是病毒问题,你这样卸载杀毒软件很有可能造成进销软件的不可用。

网友:
确实,我一般只修复,迫不得已才装,因为修复系统省时间

网友:
修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要多学习一下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修复一个系统是很费劲的,而且有可能,修复完成之后还有其他问题,不如直接装的省事,安全。所以没什么重要的的东西都重装,ghost一个10多分钟就完了,修复一个稍微麻烦点的都要俩个小时左右,所以还是重装来的实际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见我说是见年前的遭遇吗??
那会还没那么多辅助软键,那会好像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些,还有完美卸载,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些软件我都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对我来说,装一个系统必须是完美的,很多组件我都会根据客户要求定制,但是修复系统不需要,随便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装个系统多少钱啊。
再说装几个软件才用几分钟就算再完美点优化好,杀毒装上,打上补丁有俩个小时也搞定了。
比方说一个不进系统蓝屏的机器你修复下要多长时间,修复好了你能保证系统干干净净的没病毒????修复完的系统能保证比新装的系统还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客户总对新系统不满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客户会对你的新装的系统部满意啊,原因何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求太多,又要这个又要那个,还不如就丢给他原系统,让他无话可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客户确实难缠,修复下收的费用还比较高。

网友:
不靠谱的瑞星啊,为什么那么多人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瑞星现在做的很垃圾,自己扎自己的招牌,还诽谤360.哎,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