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10-07-05):
最近温度达到38度左右,有好多电脑受到天气的影响出现自动关机现象。这两天碰到两例,给大家分享下。。一主机,AMD4800+至达主板C61 ,玩游戏关机。不玩游戏没事。开始怀疑CPU风扇问题。换了,玩两小时又关!下载个鲁大师测试温度,玩游戏80多度。不玩没事。把U下掉用手摸也不烫手。换U,换3800+,试机OK。温度不超过65度。还有个跟上个一个毛病。换了个华硕主板。。。又换6000+试机没问题。。。有一个不太理解的...CPU温度不烫手为什么会关机呢....难道是桥烫?

网友:
我家里这个也是这样才3000+的U。玩游戏就自动断电,不玩游戏没事,我把CUP风扇换了,还在桥上面加了一个风扇都,结果还是一样,晕啦

网友:
进bios把过温保护关了,就好了!!

网友:
其实开了机箱盖。放到敞亮的地方玩,就没事了。因为是机箱里面的温度太高了。和硬件没什么关系,我机器就这毛病。开盖玩一点事没有。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凌寒 -4 严禁灌水

网友:
BIOS 把CPU温度调到75度自动关机  鲁大师测温度有时候不准  如果真把CPU保护关掉 那么很有可能 你CPU差不多可以丢了   CPU跑到70度上 基本上转速应该会减慢了很多    对CPU伤害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温度不烫  那么一般都是桥烫引起的  NF单桥的板温度本身就高  天一热温度就更高了 所以会引起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桥的温度是高,但为什么换小点的U就没事呢...软件为什么只提示U的温度那么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现象没有看到不好分析  你说的显示温度高  然后摸CPU又不烫那么不一定就是CPU温度 要么就是误报
不同CPU制作工艺也不一样   发热量肯定也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误报....NF桥过热保护.才自动关机的。风扇吹着点会坚持久一点...

网友:
频率低  发热小呀

网友:
把盖子打开,这样散热会好点。

网友:
CPU温度过高,自动断电保护!

网友(2010-08-08):
保护电路工作了,好多方面有问题都不行。有的桥老化了就不行了。

网友:
有些CPU内部可能轻微短路造成温度高的

网友:
鲁大师有时会误报的,

网友(2012-06-21):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 求解。。。

网友:
可能CPU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