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明致A13G主板并感谢基地的共享

楼主(2010-07-05):
接到一块明致的A13GY主板,开机不显。断电测上下管正常,桥供电管也正常,发现内存槽的弹簧片上粘有残留的内存的金手指铜箔。挑开后上电,诊断卡显00,复位灯长亮,CPU无电压,PG0V,内存电压2.6V,桥无供电。Q29 G4.9VD0VS0V。问题很明显,是桥无供电引起的全板无复位故障。Q29G极通过电阻R313接到八脚ICAPW71204脚,D极接Q28S极,Q28G极通过R310APW71202脚,
上电测Q28G0VS0V,处于截止状态,APW71205VCC1BOOT电压正常,2UGATE无输出电压,确定为IC坏。
     由于手头上没有APW7120这个IC,只能看有没有代换的,于是上基地上搜索一下,还真有的。看看:

正好我有RT9214,把它拍上去即OK!真的非常感谢基地的各位无私的共享的精神。

网友:
台式板上的桥供电的芯片就几种,一般都可代换,要代换先看哈PDF,在决定用什么代换。在基地里搜索也可以。

网友:
APW7120的5脚VCC、1脚BOOT电压正常,2脚UGATE无输出电压,确定为IC坏。

下次注意 7脚也是工作条件。一般作为开启脚。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修板子的时候遇到过  ASUS的  也是用9214代换的就好了

网友:
是啊,像这种IC不但要测1-5脚,还有关建的7脚,,一盘在4V左右

网友:
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