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3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07-05):
好不容易可以开机,还是不行,那硬是伤心啊,看来只有再找问题了,电流在0.15的时候测各电压电感,发现,1.8V没有出来,重点检查PU7 OZ811 测2脚 VIND 正常  3脚过来的1.8V_ON 也正常。看来不是EC方面的问题了,以为是南桥挂了引起的,在家没有办法做桥,但拖图纸时发现还有一个DDR_V_SW#信号,测试此信号电压只有3V 但明显这个信号上拉是5V,电压不对,二话不讲。用镊子直接吧待机5VS短接到 5V上拉 PR164上面,开机,电流到了。0。5 但没有跳变,1.8V已经出来了,

+5V不对,引起1.8不能正常产生,在图上找到,+5V 由Q11转换过来,主板上面量发现Q11 D极 5VA正常,S极不对,只有3V

同时测Q12 D极3VA正常,S极只有2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电压不对,先接过去再讲,直接短接Q11 D S极, Q12 D S极,

通电,待机0.04 按开关,电流跳变正常,  接外显 显示正常了,  辛苦修了一晚,总算有显示了,明天接个硬盘进系统正常就可以交差了!!
修进水机真累啊。但最重要还是要感谢基地下到图纸,可以对照研究   谢谢基地!!

网友:
楼主全是直接短接过去,会不会有其他问题产生啊,真正原因还是没找到,只是应急维修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lz 这话很矛盾··
重点检查PU7 OZ811 测2脚 VIND 正常  3脚过来的1.8V_ON 也正常。看来不是EC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