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如何修理这张6800GT

楼主(2010-07-05):
今接到一片6800GT显卡,1号位置掉了一片显存,显卡无核心供电,也没有显存供电,诊断卡跑C1,显卡右方是供电模块,右上方2组是核心供电,由电感(2号位置),VT1103S(3号位置),贴片电容组成。右下方一组是显存供电,由电感,VT223(4号位置),贴片电容组成。测量核心供电的电感两端电压为均0,对地压降002,滤波电容有12V电压。测量显存供电的电感电压为零,对地259,电容有5V。

显卡背面还有一个VT1103M芯片,估计也和供电有关。

这种显卡的供电方式比较少遇到,VT1103、VT223这种芯片也没有替换件,现在不知道怎么修,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别修了!被别人玩过了!已经不是处的了!!

网友:
的确没有修的必要了如果练手的话到可以试试

网友:
的确有想练手的想法,想搞清这几个供电芯片之间的关系

网友:
先测一下大电感的一段对地的电阻式多少,电阻为0的话,输出电压肯定没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先把核心供电外围电路查一下,修出供电来,不然不会跑码的

网友:
VT1103M PWM芯片,采用48针LQFP封装,配合MOSFET芯片,线圈等组成显示卡的供电部分

网友:
被人修过了,少件或参数不对,没希望了

网友:
别人修过还是能修好。除非弄了GPU,如果没弄过GPU还是修看看吧。把显存的DC-DC转换电路修出来大部份GPU的核心电压也就会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跑C1,不过内存,不会断电保护,用二极管档测量电感的对地阻值是002

网友:
回复 网友B:
VT1103M PWM芯片外围没发现有场管,可能是内部有集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GPU没有加焊的痕迹,应该没被动过

网友:
如果芯片外围没有短路的电容或电阻,可以先换个芯片,先修亮机再继续下一步

网友:
找不到VT1103M的PDF和显卡的图纸,手头上也没替换件可以替换,只有先放放了,谢LZ各位的热心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