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XP不能上网,VISTA可以上,为什么?

楼主(2010-07-05):
今天刚接到一台6520S,客户说XP系统下不能上网,接收不到信号,但是装VISTA就可以,会是什么问题呢,不知各位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系统都是重做过,安装版的也试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XP下只要一接网线机器就会卡,一下子可以动一下子动不了那样。
信号

网友:
网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驱动重新装没有呀,

网友:
驱动的问题 啊 改win7吧

网友:
那机器驱动真的很费劲。楼上说的对。换系统吧!

网友:
网卡驱动的问题,也有可能机器只认WIN 7和VISTA

网友:
XP 上不了 WIN7 可以说明网卡没问题,XP 下的驱动重驱下。或刷个BIOS

网友:
网卡驱动啊

网友:
1、刷新官网BIOS F.0D
2、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这种情况说明硬件应该没有问题,那就是系统的问题了,多换几个版本的试试

网友:
网卡驱动或者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有的机器是不支持在XP下工作的 最好刷个BIOS

网友:
支持Vista的BIOS也支持XP,为什么要刷BIOS?只是驱动有问题。要用支持XP的驱动

网友:
由于客户一定要装XP,机子前一家已修过,最后我是刷了BIOS好的,进系统里面也不卡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开机的时候提示BIOS没刷好,不过可以进系统,我刷了两三次也不行,官方下的,现在机器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