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盘启动刷BIOS(暂未通过)

楼主(2010-07-05):
一块拆下来的V星K8MM-V的主板,开机主板两声长鸣,CPU风扇转,显示器无显示,诊断码C1。内存条没问题,插槽及相关元件电路未见异常。电源CPU替换、插独显都没有效果。偶然想到刷一下BIOS会怎么样?不妨试一试。

V星K8MM-V主板(图1)

诊断码(图2)

说干就干,找出软驱和软盘,呵呵,都忘了怎么接软驱了,百度得到个方法还是错的。

软驱接好了(图3)

V星官网查到的BIOS(图4.5)

windows下制作一张DOS启动软盘,把AWFL859G和W7142VMS.1AO两个文件拷贝进去,按本论坛教程创建AUTOEXEC.BAT,呵呵,只欠东风了。

安装好故障主板,扣掉电池短接恢复默认BIOS,接上软驱加电,呵呵有动作,有希望!

第一次刷是这样(图6)

第二次刷是这样(图7)

第三次刷是这样(图8、9)

呵呵,忘了插鼠标键盘了,不过目的达到了。

网友:
审核通过还是非正式?

网友:
DOS启动软盘如何做的(具体步骤)?
AUTOEXEC.BAT的内容?(每行是干啥的)
放上来就通过。

PS: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不错还能找到软驱和磁盘,我现在用编程器烧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一台XP系统的台式机上接好软驱插入软盘。
进入系统右击软盘盘符——格式化——选最下面的“创建一个MS-DOS启动盘”创建启动盘。
把从V星官网下载的AWFL859G.EXE和W7142vMS.1AO拷贝到启动盘上。
论坛教程中是用Notepad写入上面两个文件名保存为AUTOEXEC.BAT(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地方我是照葫芦画瓢,疑惑的地方是DOS启动盘上也有AUTOEXEC.BAT这个文件,把上面两个文件名填入或者自己建立一个文本文档,写入这两个文件名,文档改名为AUTOEXEC后缀为BAT好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