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附维修过程【飞利浦107G的怪问题!】行幅调窄后四角拉伸问题

楼主(2010-07-05):
从朋友手里20块钱买来玩的一台坏的  107G的显示器   拆开看过 02年的时候换过 TDA4860场输出IC

现在据我朋友说  突然就发生枕形失真的
我通电看了下   恢复默认设置的确是  四角拉伸   不过在  1024×768刷75和 85的时候还好   失真不大

而 低分辨率 还有 1152×864刷75的时候  都出现 四角严重拉伸

这时候调节面板的枕形调整 是可以调的    而且有个特点  如果把行幅调宽  倒是没问题了

一旦行幅调窄  只有中间的部分是会跟随变窄   四角基本不动了  也就是说 行幅调的越窄   枕形失真越厉害    四角最后大幅度拉伸  但是调宽到一定程度倒是四角能跟着变宽

也就是说 行幅窄后 变成了四角拉伸

因为这边没仪器   拆机后目测 几个枕形矫正电容 没变形(我朋友那个 优派的775的枕形矫正电容就鼓了)    三个切换的MOS测了也没问题

现在是 调整到满幅也能凑合用 不过我还是好奇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

还有一点我怀疑是有些零件出现热稳定性问题?  刚开机的时候行幅略大一点点  不过这时候最主要的是  调节行幅的时候 四角几乎不可以调小  只可以调大(调大后已经超出屏幕范围)   而热机之后 调节行幅 四角最小可以调节范围能到1/5的样子

当然 无论什么时候调节面板的 枕形矫正都是可以调的!

网友:
1、还是校正电路有问题。
2、刷一下数据。

网友:
CRT刷那么高干吗?1024*768  85HZ 就行了,校正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来我过两天 弄俩电容表 好好测测上面的电容~~~

网友:
显示器已经修复了   现在任何分辨率都很正常了  现在我一直使用着1152×864 刷75Hz  一直很稳定了!

因为故障貌似和温度有关系  我想了个办法  高温的天气  一直开着 加速老化  最后终于行幅调节几乎失效   行幅无法调窄了!

我是先以为下阻尼二极管损坏了  TIP122测量了没问题   所以只好怀疑下阻尼二极管 因为已经有点变色了

测TIP122的刚开机的电压才8-9v  随着开机温度上升   达到15V    拿酒精冷却二极管没啥反应  倒是冷却那个S矫正的无极性电解电容倒是会把电压降低  找了个图纸对着图纸看了下, 那个电解的确貌似会影响那个调整行幅的电压  也就是加在三极管TIP122的C极的电压!

后来想了个办法  弄了4个三星的400V 4.7U电解  两两反向串联 然后再并联  变成4.7u无极性电容  并联到了原来的那个  63v 3.3u的 BP无极性电解电容上   行幅马上就变窄了    TIP122的 C极电压也从12v左右上升到40V  (将面板行幅调至最窄!)

也就是说的确是 S矫正的那个 无极性电解电容问题!    因为我也摸了电解在使用中发出高热

虽然用普通电解代换了可以凑合用 但是不可靠   我到处去找63V的 聚丙烯电容   找到了2.2u的 和1u的  用这个代换不错   但是绝对不能像有些人说的用普通电解代替  要代换也要用低阻抗高功率的那种  但是那种电容很少有耐压高的  因为普通的电解 一般3.3u的也就只能允许通过 几十毫安的电流  即便是高压的普通电解 也不过100mA   可是原厂用的那个电解电流达到几个安培的!!

我最后找到了 50V  3.3U的无极性电容  有韩国三和的 和 香港丰宾的  都是直径16mm  高25mm

丰宾的那个50v 3.3u的BP无极性电解 允许通过的电流通过手册查询  可以达到9.1A   那是普通电解绝对不能达到的电流
通过代换后 显示器全部正常了   也不会出现刚开始用4个普通的电解临时代换后  行幅调窄四角拉伸的问题

所以我怀疑四角拉伸一方面是容量不足  比如原来的那个换下来的电解就有这个现象  还有一个是电解的ESR过高  新换的4个400v 4.7u三星电解是应急代换 容量够了  但是电流不够 内阻高 不仅电容自己发热严重  而且造成代换后还有行幅调窄后四角拉伸的故障表象  现在代换成50V 3.3U电容就OK    说明那个S矫正的电解必须用内阻ESR小的才可以代换   普通电解反向串联即便容量 耐压够  但是由于ESR大  照样会出问题的!

大家如果买不到 无极性功率电解 也可以用聚丙烯电容替换  现在聚丙烯电容好买  只不过3.3u的很少能买到低压的   可以用两个并联  或者用250v 3.3u的 那个好买  就是个头大了点!  最好买PP的  不要MPP  因为PP的不是金属化的  通过电流的能力相对更强!  反正就是要买功率电容 不可以用普通电容 否则很快还会损坏的!!!

还有一点好奇的是  我通过看电路图  觉得那个无极性电解用有极性的应当也可以吧  上正下负代换  因为此处电路貌似不太可能产生负压? 而且我看以前的老LG显示器15寸的有PCB标的就是有极性的   倒是对电解的允许通过电流有要求的  所以要选择体积大的   内阻小的电解就OK     选择聚丙烯电容也很好的 因为当年聚丙烯电容比较贵   咱们维修就无所谓了  多不了两个钱! 但是绝对不要用普通电解代替  你自己看下普通电解的电流有多大就知道了  都是几十个毫安的   比原厂的设计的选择电容小了将近100倍  就是凑合用 也用不住的!!!所以电解的代换不仅要看 电压、容量  也要看允许电流的!

网友:
这种电容很好买啊. 搞的这么复杂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买啊   没得卖  就是淘宝上也没几个卖的

当然 卖同样容量 耐压的很多  但是大体积 大电流的没几个人卖呢~~~

网友:
看来这种问题很难查找,知道时S校正电路的问题,但很少修好过,今天是知道是怎么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