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IBMT40修复过程

楼主(2010-07-05):
不充电故障
T40不充电故障用电池能开机并能识别电池(客户没有把硬盘带来,充电指示灯亮绿灯)把机器拆开看到ADP3806已经被换过,和旁边的D9,Q73,Q32已经被换过。用示波器测量电池接口的数据、时钟线均有波形,但没有闪动现象。正常时的数据、时钟线在有波形的同时下过5秒左右会有一次闪动。这是说明主板与电池有数据交换。现在用示波器测量接口的数据、时钟线时没有闪动。说明主板在读取电池数据不正常。同时测量ADP3806的10PIN也没有3V电压,说明ADP3806没有工作。不充电现象是很正常的。先将主板与电池的数据交换修正常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维修。将I2C器件U46更换后试机故障依旧。仔细观察发现在U46下方,迷你PCI接口旁有一些污渍这个位置正好是电池数据、时钟线经过的地方。怀疑污渍将数据与时钟线之间有为短路的现象。将其处理干净试机,这时可以看到电池接口有波形闪动的现象。在测量ADP3806的10PIN已经有3V电压,说明电池已经能正常识别到,但还是不充电测量ADP3806的4PIN有7V左右的电压正常时是0V左右,说明ADP3806是好的周围电路出为题。通过测量发现ADP3806的主供电偏低电压是12V左右正常时是16V+
。说明R363因损坏将其更换后试机正常

网友:
请放上相关图片、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