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 CPU不工作,求助

楼主(2010-07-05):
昨天朋友拿了一块精英p4m800的板,插上诊断卡没有代码,从机箱上拆下来偶尔一次能启动,装回机箱又不能用了,上假负载参考电压0.1~2.2波动,核心电压为0,时钟为0.47,PG信号为0,小弟是新手不知道从哪下手,请高手指点,谢谢,CPU已换过,

网友:
CPU供电管G极控制电压是否稳定,CPU供电IC,这些你都查过哪?

网友:
CPU供电管有几个没有电压,有两个D极有12V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虚焊?如果补焊应该怎么做呢?我有一把热风枪

网友:
你拆下来的电源跟机箱里的是不是用的同一个啊!~

网友:
是同一个,我测了假负载核心电压的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
供电电压是多少!CPUVCCID有没有 查主IC工作条件 有没有满足

网友:
对于你是新手,  你可以  把主板上CPU供电IC 的型号发出来,大家来指导你量那个电压,这样你才能明白,还可以学到东西,光说换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说只是好了,没学到东西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指点一下,RT9248a应该如何检测

网友:
我刚才测了这个IC的PG为0.1V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8262
我搜了一下,这个贴子还不错,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要学会搜索功能,学习更有效率。

网友:
CPU座空焊  精英主板通病!  大部分都是U座空焊了!

网友:
11脚DVD电压为应该为多少V

网友:
如果用热风加焊这个478的座子要注意什么吗,我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