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部分的PCB发热很大

楼主(2010-07-05):
此板起初为北桥烧坏,更换北桥后一切正常,能进入开机画图,但是CPU供电周围包括PCB板发热量非常大,到目前为此,几乎换掉了所的的东西,发热仍旧居高不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到底有多大,供电部分本来就很热。是每项供电都很热,还是单独哪一路的输出有问题?

网友:
看看驱动IC是不是有问题。2R2的电阻有没有开路

网友:
电容,场管,芯片全换。

网友:
每次触发开机10秒钟之后,PCB板就烫得不能摸了。

网友:
上面已经说过,除了小贴片电电容和电阻,其它全部通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