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80-FB液晶显示器亮一段时间黑屏

楼主(2010-07-05):
今天有一方正显示器,问题有点怪,开机一二十分钟后黑屏,细看有图象灯不亮。关显示器,开显示器,又显示一会黑屏。测电源电压正常,灯管正常,怀疑高压板,改高压板,开机后有图象灯不亮。请教各位高手,到底是什么样故障?

网友:
12V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充放电性能下降了,换一下就OK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灯管,灯管常有虚焊也会有这种故障,如无问题再用原来高压板外接灯管试,l利用高压板保护试灯管。

网友:
是不是电容鼓了  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