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新的华硕P5KPL Se 主板问题

楼主(2010-07-05):
最近帮客户新装了一台电脑  主机配置为:
CPU:E5300  2.6G双核
主板:华硕p5kpl se
内存:金士顿DDR 800 2GB
显卡:七彩虹镭风HD5400
硬盘:希捷SATA 500GB
电源:先马 350P
光驱:无
机箱:大水牛AO701

故障现象:装好的时候并无问题,使用几天后,出现,自动关机,怀疑原装风扇 散热不好,
换之!
而又过几天后,出现自动关机,鼠标灯亮,显示器无信号,CPU风扇还在转!顾客来问我,我以为是屏保,叫他敲几下键盘,他回去试了,没有反应!!
这主板有时候根本启动不起来,风扇转着,内存也换过,还是照旧!
实在无法,特来贵地请教前辈们。我怀疑是主板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错?

网友:
那应该是主板的问题。跟客户换一下吧

网友:
别的可以换  为什么主板不换块试?!郁闷

网友:
主板送保应该是天气过热桥出问题

网友:
楼主现在还装G31的板子啊。G41才差多少钱。而且性能更强劲。集成256的显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先用替换法来确定到底是那个部件的问题  通电无显示有没有用测试卡看过了  光提供这些信息谁也无法判断

网友:
黑屏怎么不怀疑显卡有问题。。怀疑主板有问题???
出现自动关机,鼠标灯亮,显示器无信号,CPU风扇还在转!顾客来问我,我以为是屏保,叫他敲几下键盘,他回去试了,没有反应!!

CPU风扇还在转你怎么说电脑关机了??????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这种情况的问题很多,电源,显卡,主板都会出现以上情况。

网友:
换张别的板子试试不就行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现在已经换了只剩下主板了,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块主板 真垃圾 坏的真多 很多很新的就坏了  用的是G31的北桥 但无集成  成本节约的考虑 G31的NB应该比P31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