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L222AW 用几小时掉电,再开无反应?

楼主(2010-07-05):
联想LVK-L222AW 用几小时掉电,再开无反应?什么原因,检查了下应该是电源板方面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呢?

具体表现为开机后不定时黑屏(断电),放一会儿,再接上电,又能开机,但很快又黑,灯由蓝变红,再按无反应。电源板一直有5V供电,

网友:
检查一下初级的小滤波电容,应该是小滤波电容容量不够

网友:
换个开关管试试。

网友:
你先用排查法看看是灯管还是电源的问题,这个问题先查电源。

网友:
现在我也说不好是电源还是驱动板问题,我光接这两样就还是那情况,时好时坏。

网友:
直接把高压先断开在弄个通用板烤机看还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