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方锋锐K410C问题

楼主(2010-07-05):
同方锋锐K410C,待机电流0。故障为按下开机键,机器也出发,电流加到0.2几,芯片烫。松开开机键,电流就没了  长按就长有。3   5V是MAX8734A输出的  测8734A 主供电有,3  5V开启没有,PG信号没有,基准电压肯定就没输出吧!   SHDN电压为18V,断开SHDN脚,按开机也出发,电流为0不变化。

网友:
就是呀!很郁闷的!

网友:
条件还不满足,LDO3和LDO5 正常吗?

网友:
LD03   LD05  无输入。现在跟3  5V开启应该没关系吧。。。
芯片我换了2个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上不说清楚啊,那个芯片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8734A发烫

网友:
LDO3 LDO5有没有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没有输出了

网友:
楼主按我顺序来 :
1.查IC 供电
2.查SHUTDOWN 信号
3.LDO 3.  LDO5    是否有3V 5V输出   如果没有此IC坏    换把!    、

貌似这IC可以用MAX 1999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台这机子,我的是没声音,换了个声卡就好了,装上就成你的一样了,后来研究了一天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了一下就好了,顺便说一下这个待机没有3V 5V。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是没有3 5V   而是  这机子的3 5V 就是芯片8734A 直接产生  具体产生的信号脚叫做
LDO3  和 LDO5 这便是这款机子的3 5V !

网友:
好像是EC的问题

网友:
同方锋锐K410C,待机电流0。故障为按下开机键,机器也出发,电流加到0.2几,芯片烫。松开开机键,电流就没了 ...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一开始查芯片的顺序就是错的!  所以会认为 LDO3 LDO5在 动态3  5V之后出现!  这芯片是只要有供电 和SHDN信号后 马上在LDO3 LDO5 产生3 5V ! 这3 5V 才是静态待机电压!    这IC 的EN信号开启的是动态的电压!

网友:
如果EC正常的话,下步就要考虑南桥了,你可以先打LDO5的对地阻值,如果阻值不正常的话再查和它相连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3  5 V肯定没有输出的,因为芯片就没工作,芯片现在的工作条件只有主供电和SHON开启,基准都没输出,3  5 V的开启信号都没有,PG信号也没有,怎么能输出3  5 V。

网友:
回复 网友E:

    EC我也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意思是,按下开机键,测量8734的SHON信号有输入,说明机器已经触发了,现在是3  5V开启信号没有输入,PG信号也没输出,芯片就不能正常工作,而且芯片烫,松开开机键芯片就不烫了,8734的SHON信号也就没有了。。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这机器待机没3  5 V了,这机器是同行修过送来的,送来之前就加焊过南桥了,我后来也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行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款机器的3  5 V是这芯片直接产生的吗?不会吧,那3  5 V的场管是做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那现在芯片发烫你的意思是不是静态的3  5 V有短路,因为芯片我也换过两三个了 。。。外围也大体的测了下。没明显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错啊    既然换过的话  就该查周围电路了 ..   最好看看LDO 这两路的阻抗  !

网友:
LDO3 LDO5是在3V 5V前都有的,MAX8734A发烫说明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帮助,我再查查,就怕客户等不急。。

网友:
8734A发汤。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查下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呀,LDO3  LDO5在3   5V前就没出来,我在查查是不是外围有轻微电路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南桥加焊了,没换,南桥有关吗?我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