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硕SK-K8T800D-SR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10-07-05):
菁硕SK-K8T800D-SR主板能点亮有显示,重起按复位三十几秒才能正常点亮有显示,请问这正常吗?会是什么问题?用久了现在不跑马了,电压、时钟、正常,现在复位还是一样,要三十几秒才有复位

网友:
这个肯定不正常的。查查电路吧!!!!

网友:
ATXPG信号是否正常进了复位管理芯片
南桥或者专门IC

网友:
怎么会按复位开关开机呢!不解查一下不通电四大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