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联想 410M 通病求助

楼主(2010-07-05):
接修一台旭日410M 943GM芯片组,问题是不认USB,直接换南桥就OK了,客户拿走,用了半个月回来说不开机了,我试了一下是开机不亮,上诊断卡起码4A,有时走52,也有时走55就是不亮,看电流就是快要亮了!北桥换了两个,南桥也加焊了一下,BIOS也刷了,故障不变!CPU,内存都换过!求高手指教!感激!
不开机
cpu
芯片

网友:
难倒不可能再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北桥哟 我看还是北桥的问题 上次修个这样的 跟你说的一样
也是修好没几天又回来了 加焊北桥就再不有回来了

网友:
楼主注意下南桥跟EC这边.

网友:
还是南桥问题,再换一 个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这样,我换过了两次的南桥成功,客户拿走了,一直到现在没问题。一次换过了又点亮OK,十几天客户回来说不开机的,有保期为三个月,我检查发现南桥发烫了,一直换了南桥终于点亮了,给南桥装散片及小风扇测试正常,让客户拿走了,一直到现在没问题,呵呵。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南桥要么没焊好

网友:
换个南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