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7-05):
测A14对地短路,拆网卡,问题还是一样,南桥出事了?如果不是应该从哪查起?

网友:
A14对地短路,拆网卡,无果,继续拆IO、1117 、1084以及周边电容电阻等,确定没有问题,再考虑SB

网友:
你先测开机键上有电压没  用镊子划IO能开机么  晶振有没问题 coms电池还有电没 跳线跳错了么 【如果14脚短路 那就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一般就是网卡和南桥
如果拆了网卡还短,可直接杀桥

网友:
SB问题,换桥吧

网友:
5VSB对地阻值是多少 测一下USB对地阻值如果短路或无穷大 说明南桥坏了!
拆网卡 1394 南桥 MSS等专用忒片

网友:
应该是SB挂了。前几天我这儿下大雨打雷板子坏的 N多。大多都是SB挂。拆网卡A14还短我都不修了。

网友:
主板换桥了,发现有一个IDE槽用不了,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拆下桥看看短路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