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分之1处图像抖动

楼主(2010-07-05):
一台优派va730m,刚拿来时下面4分之1处(正好4分)黑屏或花屏 蓝屏==现象都有,有时也会正常,用通用板也是一样,后把屏上的排线接口用针挑了下,屏上的有些元件也加焊过了,这2天故障稳定在刚开正常,用久了下面4分之1图像就抖动,交界处还出现1条抖动的白线,是不是屏主板跟屏的软排线有接触不良或行列驱动模块不良呢?还是别的什么元件不良了?想换接口跟屏线手头没没的试,想不明白驱动板到屏上出来的只是RGB跟时钟,如果屏线接触不好的话应该缺色或整个抖动,双8的接口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模块坏了

网友:
刚开始也是怀疑模块问题,但奇怪,动了接口以后就不再出现以前的现象了,只是抖动了

网友:
我也觉得屏的问题

网友:
屏有毛病,慢慢查查看

网友:
用长点时间,用手触摸有没发烫元件,用手按压各元件,看图像有没变化

网友:
应该是你屏上第一栅级松脱了,可能要跳线把vgh跟vgl的电压跳到cof上去

网友:
二当家de
------------
摸过压过,就屏上的主芯片有点烫,但也不是很烫手

youyou.lcd
------------------------
技术不行,不懂了,呵呵,望说详细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