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疑难问题

楼主(2010-07-05):
电源表上有0.02的待机电压,按开机无反应,.测3.3V和5V都没有。MAX1632  22脚正常23脚无电压,我给22和23脚加个10K电阻,23脚正常,3.3V正常 ,无5V,测7脚无5V开关电压。换过I/O。和晶振,(测晶振电压有,我没有视波仪)问题依旧,(无聊还换了一下南桥。MAX1632一开始就换过,我把28脚的电压拉到7脚5V就有了(1632周边无短路现象。7脚外围也正常),但还是不能开机啊:(按开关无反应) 那个告诉回答一下  DELL 600M的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采用的是LDO待命的,也就是说待机时1632是没有3M    5M 的,触发后才有

网友:
汗~~~~~~方向性错误。。。。。。谢谢了。

网友:
哈哈,是B电压的机器,这个机器你先修待机的3V 5V ,找D600的图纸就行,然后不触发再换BIOS跟EC.

网友:
EC和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