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提示MISSING MBR-HELPER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0-07-05):
客户说下载赖子游戏,重启后就提示“MISSING MBR-HELPER”。然后拿来送修,重装系统GHOST走完重启同样出现提示,进PM看了下分区表没问题,硬盘没有坏道,进WIN PE进不 了,请教下各位能不能在不格盘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换硬盘,换一下数据线(如果有的话)试试。这种情况,硬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重建硬盘引导区试试看

网友:
硬盘刚换了试了可以进,硬盘分区表C盘是FAT32格式,D E F都是NTFS格式不知到是不是要把C盘改成NTFS格式行不行?

网友:
用DiskGenius重建引导区

网友:
用DiskGenius重建引导记录

网友:
关键是不能进WIN PE

网友:
是不能进U盘的WIN PE ,现在是进光盘的可以进了,我在试下DiskGenius行不行

网友:
怎么弄好的,也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很纠结啊!前后装了五遍系统,进DISKGENIUS有一项重建主引导记录MBR就不会出现提示了,第一遍系统装好后按客户要求安装360,360发现几个很严重的病毒,于是立即清除,接着全盘扫描也有病毒,干掉只后360要求重启才能生效。重启后没过两分钟就蓝屏了“STOP:0*000000FC”,我想应该是中太厉害了,问机主能否全盘格,机主同意了。接着分区.格盘装系统很顺利,没几分钟就好了,进系统后桌面上出现了个文档下面写着“淘宝网”,删也不能删点开就是无法显示网页!IE主页是2345.COM,点开就是GO2000。晕了!于是想到了可能是内存带了病毒,关机-断电-给CMOS放电-拔下内存,过了五分钟我想应该可以了。接着又重新分区.格盘开始装第三遍系统,进系统后又令我失望了桌面上还是有“淘宝网”的TXT文件,没一分钟出现同样问题蓝屏。同事说会不会是驱动不兼容,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了,重启也不行。于是换了个版本的系统装了第四遍问题依旧,唉!真是怪事呢。后来有个朋友来了他说搞过同样问题的机子,要将硬盘清零就好了,按他说的给硬盘清零-重建分区-接着装第五遍系统就好了,桌面上也没出现“淘宝网”的TXT文件,IE主页也正常了,蓝屏没出现了。
      我把这个说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帮助,也许有人有见过这样的问题,说出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走了不少弯路哦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DiskGenius软件,用熟了很应手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试试。有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  还是先了解一下windows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文件丢失。

网友:
应该是那个病毒在硬盘引导文件里,你光分区格式化再重装系统没用的,一定要清除了硬盘引导文件才行的。DOS下FDISK /MBR

网友:
绕了一大圈终于绕回来了
最简单的MHDD用erase擦下
DISKGEN重新分区。
然后装系统

网友(2011-03-17):
刚碰到一台,重建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中毒太厉害了,你把C盘重装系统,其它盘也有病毒,所以你重装C盘没用

网友:
用安装版的装下系统就可以了,你要是觉得驱动麻烦,装完后在从新GHOST个系统就可以,这中引导区被破坏的盘一般用安装版从装一下就可以,不是一定要从分区或者清零的,先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