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1916w的高压保护

楼主(2010-07-05):
va1916w可以显示图像  很暗很暗。。。高压保护了。。经过检测是驱动icmp1008es短路了,找不到原型号。。。希望大家指教指教  有什么可以代换的。。。谢谢了

网友:
淘宝上有卖,mp1008

网友:
没试过用别的代换,一般都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电源板高压一体板 换了也不贵,淘宝上最低好像是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