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P45 NEO3 CPU风扇一转一停

楼主(2010-07-05):
前两天接了一块MSI P45NEO3 的板,初测一下各电压都正常死,跑码跑到E1 停一下又变27之后就断电,断电一秒又自动跑码,就是这样一直下去,后然发现南桥旁边有一个 JMB363 IC 每次开机它就很热一热就停又开机,就这个一直下去,想换掉JMB363 这颗IC 但没有这个东西哦

网友:
那玩意是不是内存供电用的IC,你量一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清一下BIOS,查一下显卡接口电路或者换显卡试试

网友:
用波波 看看内存波波正常不??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第一步就是测量内存电压,正常的话就要换内存试或是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

网友:
显卡拔掉也跑27吗!查一下内存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