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D640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0-07-05):
兄弟我今天接了一台机子,触摸板不太灵,摸在上面鼠标有点乱动的感觉,如何维修哦?我搞了一天都没查出问题呢。
又没有触摸板和主板可以更换的。供电和触摸板也清洗过了,还是一样。请兄弟们帮一下忙。

网友:
  最好先代换一下

网友:
是不是摇杆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就是没有换的,客户也要的很急

网友:
你测量电路了吗?问的太盲目了吧,多动动脑子

网友:
先不插触摸板外接鼠标看下还乱动吗   要是好了那就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