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6240,电流0。52A,不开机

楼主(2010-07-05):
送来时不触发,拆下来后,裸板又可以点亮,上上去后测试几遍OK,拿回去用了一天,又不触发返修,,,,现在表现为不稳定,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电流跑到0。52A,,有没人帮忙解答下

网友:
有没有压下桥看看,是不是哪个虚焊了?

网友:
楼主问题是只故障现象,你都测了些,比如,CPURST PG之类,各类电压是否都是正常.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试试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修了这个本子,状况一模一样,到现在都没弄好,郁闷啊,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压下桥看看是不是哪个虚焊

网友:
该压的都压过,没有发现有虚焊的迹象,而且也没有短路故障,没有芯片发烫,电路图也找不到,很多芯片资料也找不到,是在是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