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C6000花屏求助,有新进展,再次陷入困境,很是郁闷

楼主(2010-07-05):
昨天接到台COMPAQ NC6000的机子,花屏,开机和进BIOS都不花,进到XP滚动条就开始花了,图象出现重硬,安全模式可以进,正常模式进不了系统,安全模式下非常花,基本看不清楚图表,出现2个鼠标。。。。这块主办是之前被换过的,不是原装扳子,有些接口不太对得上,显卡是独立移动版ATI 9600的,2颗三星显存,型号是K4D263238E-GC33,加焊过GPU和显存,问题依旧,打过显存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都正常,想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GPU问题,手上没有这样的GPU和现存,请问在那里能买到,价格大概是多少,谢谢了,感激不尽!!!

网友:
更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显卡做的好干净啊!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我没有这个芯片啊,在哪里能买到这个GPU啊,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淘宝上看一下

网友:
换显卡芯片吧,这种芯片应该好找,   NC6000的板子吧,楼主是不是少打个零?

网友:
呵呵,是NC6000,少了个0,已经改过了,这个不是显寸的问题吗?我好是郁闷啊,现在在台式机的显卡上找到了三星K4D263238E-GC2A的显存,如果是显存问题就好办多了,如果是GPU,要发过来,万一发了个有问题的就更麻烦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显存坏的机率大,三星容易坏。

网友:
这种显卡我手上有,9700可以代换

网友:
看情况好像是显存的问题机率比较大。坛里有检测显存好坏的软件 下载个测试一下就知道哪颗显存了!

网友:
我看还是显卡芯片没焊好,重直球试试

网友:
你内存换了吗?还有吧内存槽加焊一下

网友:
现在换过了显存,问题依旧,明天去搞块台式机移动版9600的显卡拆了换上试看,楼上的说搞内存,这个跟内存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你还是买块板子好点,这个你不一定搞的定,不然你要亏芯片和时间

网友:
外接过显示器了,也是一样的,这个是很低级的问题啊。。。。现在就要换GPU了,有了结果再告诉你们

网友:
告诉LZ一个诀窍,检查下显存旁边那些与显卡相连的电阻,好像是22欧的,对地都打下阻值!

网友:
回楼上,都检查过了,所有电阻对地组织完全一致,看不出问题,换过显存,问题依旧,估计应该是GPU问题了,很是郁闷。。。

网友:
刚掏宝了个GPU,汕头的,过两天看看怎么样,到时候给结果你们。。。。

网友:
完蛋了,发过来的GPU和原来型号一模一样的,换了上去还往事和原来一样,这怎么回事呢?发过来的GPU不可能和原来一样的问题吧,按道理说可以排除GPU的问题,问题是显存也换过了啊,所有的显存数据地址线都打过阻值,不止一次啊,应该不会出错,阻值完全一致啊,这个扳子修过的人应该很多,大家能不能帮我参考下啊,提点建议,多谢了。。。。

网友:
我现在是极度的郁闷,显存和GPU都换过了,问题和原来一样,而且在开机的时候显示检测信息和HP的LOGO的时候都是正常的,从进XP的标志出来下面的滚动条就开始出现重叠和花的现象了,进桌面更花,而且只能进安全模式,正常模式进不了,是否和BIOS有关呢???

网友:
我晕 别到最后是系统或者驱动的问题啊
不知道楼主用PE进过系统没

网友:
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就是从GPU到显寸有2个排组,分别是RS3和RS1033,都是16脚10欧的排阻,分别在显存到GPU间的主板上,一边一个,有一个在线量只是误差4欧,现在2个都拆了量,发现到现存方向的RS1033第一个脚对地是无穷大的,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RS1033的排阻是到哪颗现存的,有图纸的还多谢给我发个上来,感激不尽。。。。。

网友:
图纸和点位图都找到了,根据点位图看,RS1033的16脚是分别到两颗显存的123脚的,昨天晚上把RS1033拆了打阻值,16脚对地为无穷大,以为是断线,刚拆了一个显存,测量123脚多RS1033的16脚是通的,就是并不存在断线问题,打过内存颗粒本身的123脚到接地脚,也是无穷大的,这个信号图纸上标的是GMAB_R(8),本人愚笨,不知道是个什么信号,为什么会是无穷大的阻值呢?还请高手门指点啊。。。

网友:
GPU的问题,有更换

网友:
重新写BIOS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GPU的问题已经发了个过来换上了啊,还是一样的问题,不可能2个GPU都一样的问题吧。。。

网友:
有NC6000的BIOS吗?有的换望给个。。。

网友:
楼主啊?都已经查出是排阻的问题了,你就拆掉排阻测下到底是GPU那段空焊还是显存这边,NC6000的这个地方坏也是通病的,根BIOS没多大的关系,显存的排阻排列很有规律的,各自的排阻都在显存的周围!如果其中有一根数据线出问题都会导致花屏偏色,在DOS界面是体现不出来的!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旭日410A 也跟楼主的故障一样,正准备换第二块显卡芯片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旭日410A 也跟楼主的故障一样,正准备换第二块显卡芯片,非常类似,连维修思路都很想同啊,也在郁闷中

网友:
三星的显存?是他原来板子上面的显存吗?我遇到过显存换了台式机的显存就是这样的现象。开始不花,以为修好了,可到了xp滚动条那以后或者是快到桌面的时候就开始花了,你查下这个板子的原装显存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种GPU应该不贵吧,显存也不贵吧!修这样的故障怎样也得250元吧。

网友:
这种花屏肯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换显存试试吧,楼主 !!!!!

网友:
支持LS的说法,这种开机花屏但并不死机的现象多数是显存坏了、我也经常被这种显存搞的头大、心烦。主要原因就是显存太多颗了。实在是一种心理承受理力的考验啊。
我以前的做法就是所有显存一并全部换掉,一了百了。但前提是显卡要保证是好的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CPU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楼上这位兄弟,我测试的结果是排阻到GPU的一头是连接好的,也就是有阻值,到显存一有是无穷大的,没有阻值,但是取下显存测试到显存的连线,是通的,不存在断线,测试显存颗粒上的对应点到显存颗粒本身接的地线,也是没有阻值的,我就是很郁闷,这个信号为什么会没有阻值,到GPU又是通的,换的是台式机的显存,型号是一样的,就是后面的频率参数不同,查了PDF,应该是一样的,难道我换的显存都是坏的?而且坏的都是那个脚(就是没有阻值的那个脚)???很是郁闷啊,谁有头上有NC6000独显的板子帮我测试一下取下RS1033,测试最 上面到显存这边这个脚到显存是否有阻值是无穷大的,感激不尽啊,我都有点想放弃了。。。还有,BIOS已经刷过了,和原来问题一样,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台机子我收的是300,现在发个GPU都70了,要是搞不好真的要亏了。。。。

网友:
拿下来重做吧,不行就买吧,大概几十元左右怠

网友:
RS1033这个信号到显存的阻值应该是1XXX,装上这个RS1033的话阻值会在700左右!
应该还是你的显存出了问题,最好是找料板上的!

网友:
这个故障以前碰到过  那时我加焊的显卡 也是进系统就花屏 !后来换的现存好了!建议楼主换现存吧     最好在料板上拆!

网友:
楼主修本零件不知道哪里买 怀疑

网友:
重做显存看看得不得注意看有没有掉点的

网友:
我没这样的料板,在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我换的显存是台式机的,看了下这个脚的确是空的,没有连接线,NC6000上的不是空的,怕买了对不上就更亏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搞死我了,测试过显存没有问题,全部通过,进系统就是花,还换过GPU,到底怎么高,谁能告诉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