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液晶显示器偏色问题

楼主(2010-07-05):
接同行客户长城17液晶偏色,型号:L74BH,能通电,能正常显示,就是颜色偏了,很亮,见图:

网友:
请高手详解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你自己找通用板代换一下,答案你自己就知道了

网友:
把屏线清理清理,不行就代换驱动板

网友:
多数是屏电路的问题,不过还是要点屏确认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  是屏还是驱动板不就清楚了

网友:
楼主,我强烈推荐你 把驱动板上面的IC重新加焊一遍。我遇到这样的机器有好几台了。。。
有时候VGA线坏了也会这样。。但IC必须加焊。。。

网友:
谢谢7楼高手,问题解决了。驱动板IC问题。更换好了。

网友:
修过一次就是把屏线用酒精插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