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7-05):
今天接到一个老客户的电话,电脑开机无显示,过去后发现开机正常,但屏幕无显示,黄色指示灯一直闪,客户这个毛病已经出现过两次了,前两次都是清BIOS,清理内存后,排除故障,我想请教各位,不知道这样的现象大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什么检测数据你都没有,做维修的?

网友:
用诊断卡来跑一下

网友:
我只是想让大伙分析下原因!检测自然少不了!

网友:
内存条接触不好

网友:
用洗版水洗洗内存条插槽 橡皮擦擦擦内存条

网友:
灰尘太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先看跑马然后来确定故障,先易后难处理。

网友:
主板问题,比较难修,学习下才行

网友:
先清理灰尘

网友:
应该是主板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建议清理一下电脑内部主板之类的试试

网友:
测下各个供电正不正常,诊断代码跑多少呀,最起码和大家说清楚点吧.这样才能帮你分析问题呀

网友:
内存和主板接触不良,主机一动就可能没显示了

网友:
接触不良    洗板水洗内存槽
橡皮擦擦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