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下黑了!!

楼主(2010-07-05):
一台工作机子在办公室装有UPS稳压器的,UPS拖着一个插座的然后插座又拖着插座,有三台电脑,突然UPS滴了一下,其中一台电脑屏幕黑了,电脑关机了,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高手指点!!

网友:
UPS滴了一下
----------------
说明,电压过低或过高,UPS电源进入逆变状态。

其中一台黑屏,说命UPS转换时间过长,让他瞬间掉电。杂牌电源,或负载较大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

要想不掉电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在线式UPS,或使用转换延时小的后备式UPS。

网友:
nas asd             f f

网友:
请问一下高手,什么是:在线式UPS,或使用转换延时小的后备式UPS??还有那个黑屏的电脑好像是清华紫光品牌电脑,高手指点!!

网友:
在线式就是转换时间为0秒,后备式有转换时间的,UPS逆变工作是有转换时间,大约在几毫秒,具体忘了,以前做过UPS,太久了有些参数都忘记了。建议更换在线式UPS。价格也不高。推荐性价比比较好的,能脱3台电脑的用一台c3k标记就可以了。能延时工作五六分钟。价格大概在2700左右。山特有真假之分。小心买了山寨哦。美国山特商标中有个power单词。深圳山特标志是satak

网友:
会不会是UPS的功率不够大引起的?

通常买的UPS都是500W的,接个2台电脑还可以的吧,3台就很勉强了。

2楼说的很有可能性。

至于深圳山特和美国山特,刚刚我在网上搜了下,相关的信息是:深圳山特UPS是原装的,质量最好,美国山特UPS是组装的,质量一般。

山特产品接触过一些,正常使用来看,一般是不怎么出问题的。
只是电池保养不良,使用的寿命不长。

网友:
哦,多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