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现雷击事件

楼主(2010-07-05):
咋个又打雷,又闪电的,虽然有好多的客户因为雷击的原因来修机器,但我不以为然,结果,两台电脑的网卡罢工了,重新换个网卡,继续冲浪!万幸的事,猫和路由器没事,电脑也没事,在这里提醒大家,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下雨打雷了,请关掉电脑,谢谢!

网友:
没有好的稳压电源,还是关了的好。

网友:
电源好不是重点,要防浪涌才行。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先拨掉所有电源才行

网友:
关机没用的,以前公司的电脑关了机的网卡全挂了,一直开着机的没一点事。这就是怪事

网友:
拔掉插头最保险,只要有架空线就可能遭雷击的。

网友:
雷雨天气要把电源插头和电话线一起拔掉要不是和危险的

网友:
电源网线都要拔掉这样就不会烧东西了

网友:
网卡坏了算幸运,要是桥坏了那打雷时玩就有点不划算了

网友:
网线拔掉才安全,电最后好也拔了。

网友:
LZ谢谢了    呵呵大家都知道啦哦

网友:
雷击轻的网卡坏,严重的会坏南桥!!!还是把电源和网线都拔了!!

网友(2011-01-17):
雷神快成修电脑的财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