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_旭日210_高压板(OZ9910SN)通病

楼主(2010-07-05):
联想_旭日210_高压板(OZ9910SN)通病
高压板上C4电容不良,只更换此一切OK   (此板短,宽,两边是喇叭,空间不够,用别的高压板难容纳下)
升压线圈高压部份接两个电容,串C3给灯管正极,串C4(反馈电容)最终到IC以检测高压端为多少V C4漏电,IC会误测为电压高,而不再输出 PIN9>3V保护状态
19v 联想 旭日210  高压板(CM CMINVT VER:0.5),主板线上来OK 线圈正常,外接灯管不行, 电容也未测到问题,换OZ9910SN 芯片也不行, 灯管未闪一下,C4 不良, 0.18uF  换别的上去,0.13uF 一切正常   把C4 拆下来换到好的别的高压板上去闪一下,确定C4不良, 万用表不好测出来

网上也找到一例:

[维修经验] 联想旭日210高压条维修
前言:
   为什么要修这个高压条而不用改装或换条呢?
   答:我问过联想售服,没有得卖,他们也是修,但是收费为360元。我不太喜欢给本本改高压条。给本本改高压条,需要一些跳线,挺乱的。
如何检测高压条?
   1,检测输入端的几个电压会别是:电源,亮度,启能。
   2,检则功率管中点电压,一般在电源的一半,要在不保护之前检测。
   中点在一瞬间有电源的一半电压时:
    a,测升压线圈,功率管一侧为低压端,电阻很小,可不计。高压端一般在500-1000左右。个人认为不开路就行了。
        b,测保护电路,上的几个高压分压电容看有没有漏电。灯不亮保护电路。
    注:b点是不是存在问题,一般可通过测VSEN,ISEN这两个过压过流保护电路的测试点来确定。

   中点电压不正常时:
    1,测一下场管Q3,Q4
    2,找到启能能脚测一下看是否正常。
    3,找到振荡电路的电阻和电容测量。
    4,更换IC

奄这次是更换过压保护电路中的电容C4
OZ9910  9脚电压大于3V所以查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
我一般也是修修看。基本不去改。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个,没修好,还是改了

网友:
我倒是改的多啊 修起来比较费事  有没的可赚的

网友:
我一般是是高压包没有坏  还有就是没有短路的话  我就改了

网友:
我一般也是改

网友:
原来的设计电路还是不要动的,能修就修好,尽量不改动原来的设计

网友:
倒是改的多啊 修起来比较费事

网友(2014-11-04):
通病什么的 最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