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水的LCD,,!!!!

楼主(2010-07-05):
一台冠捷代工的19显示器,进水了电源板一般上是好的但大部分都已经氧化了,驱动板,屏线接口氧化,给加了一下焊没想到把口给弄焦了,换了一个口接上灯管能亮,就是白屏怎么弄啊,那驱动板还是老的双软线的。
显示器
进水

网友:
能亮。说明。还是控制现显没上来罢。你换个。万能驱动板看看吧。

网友:
估计是屏也进水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前几天我接了个客户的把饮料倒进去了,屏是好的,开关烧毁了

网友:
先用表量屏供电有没有,再量LCD屏电路的保险有否烧断和各个电感的有没有电压!

网友:
xxxxx1982
的帖子
是那种很看起来很古来的驱动板,把软排线给分成了两路,不好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