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16A不通电维修别人搞坏的机子.

楼主(2010-07-05):
版号AOKN2MB8D8 REV
北桥:82855GM
南桥:82801DBM
CPU:SL8ML 1.4/1M/400
IOC97551-VPC
网卡:RTL8110SBL
声卡:CONEXANT SMATRTAMCI CX20468-31
BIOS:SST39VF040
3.3V 5V MAX1632AEAL
1.8 1.2 北桥内存电压:MAX1845

故障:按开机键没有反映,待机电流0.02A,3.3V 5V正常.

解决:拆开测开机键没有电压.开机键直接到IO 的第二脚..测IO第二脚也没有电压.IO的VCC都正常.把第二脚翘起来测第二脚还是没有电压.怀疑IO坏.换后故障一样.没有头绪了,放在一边先看看图纸,后面仔细的查看图纸,发现BIOS芯片应该是512K的,机器上面的是39VF004A,算下才384K,可能是之前别人搞的换了个不一样的上去了.在对照图纸上看连型号都不对...找了个39VF040的芯片,BIOS刷好了程序后装机测开机键电压3.3出来了,按下开机键可以开机.装好测机OKKK. 当然中间走了很多弯路,就不拿出来献丑了..

总结:
1:
此机BIOS要参与开机.待机都正常的时候,如果BIOS错误或是BIOS程序有错,开机键也会没有电压.尽管开机键直接到IO.
2:通上电电池的灯会闪个两秒种.待机电流:0.01A跳到0.02A又回到0.01   O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