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优雅HP520 无线网卡

楼主(2010-07-05):
昨天拿到一本本装系统 客户拿回家后说无线网络连不上 一种在获取IP中...去客户家里看了一切路由设置正常 疑似系统问题 今天拿回店里装手工版本 无线网卡驱动就打不上 设备管理器里是802.11bg
..官网下载驱动安装过程中自动退出 提示硬件有错  更换新的无线网卡  驱动是打上了 可是依旧只是获取在获取IP中 设置页面也进不去  {用有线一切正常}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见过一台SL410K更恼火的,不能获取地址,也不能保存地址,方法用遍了。装驱动,改注册表都不行。最后直接换系统OK

网友:
系统重做一下看看呢

网友:
从新安装一下系统。并安装从官网下载的驱动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一试 神州的无线网卡最差

网友:
只要能收到无线,说明就没有问题,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我上次也遇到了,就是说一直在获取中,就是分配不到,后来换秕系统了

网友:
已经换过4个版本的系统..都不行  而且现在是连驱动都打不上 但硬件可以认到  高手指点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这很可能是主板问题,我只是碰过装迅雷装不上,也重装过系统 后来还是不行,版本也换过了   后来换了主板就可以了  新组装的台式机

网友:
去掉驱动再开机,是否找到硬件?

网友:
加焊一下插网卡的槽子吧,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和南桥交换信息的线路了

网友:
修好请告之一声,修的哪个地方。我估计是系统原因,但你换了四个版本的系统了,证明时系统是排除了,有可能就是网卡原因了吧。二次换的网卡是不是同型号机型上面的,有些无线上网卡挑机型。

网友:
问题还是存在  如果是主板问题  怎么换了其它网卡就OK呢? 而且 如果换主板 成本抬高 顾客不可能接受  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