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26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7-05):
收到一台dell1526机器,来时故障时没有显示,电流从1跑1.5,摆动几下后从1.5到1.8(此刻应该亮了把),但是无显示,电流从1.8慢慢往上爬到2a的时候突然掉到1a

拆开后想做显卡,却发现上面有大片进水的痕迹,屏线接口部分最为严重,清洗之后故障不变
摸显卡温度明显不对,检测发现少了组供电(1.2v供电,此机器为amd芯片组,貌似不插u的话很多供电都没有),检查发现1.2高端管虚焊,加焊后供电正常,温度也上来了
只不过仍然不显,示波器打内存正常,显卡加焊了一边还那样,请各位帮帮忙,电流如上所示

网友:
刚刚又查了下,lcdvdd_en信号没有开启
屏线接口处的SDA_CLK和SDA_DATA只有直流信号
查与显卡连接的电阻组织正常,可以判断是显卡坏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