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3800 跑A8重启

楼主(2010-07-05):
手上有台 康柏 B3800  机器原先故障是 有时候认不到硬盘  但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  拆开加焊了下硬盘接口  故障一样   之后就把南桥加热了下   现在问题变了   开机准段卡 跑A8 重启 在跑A8重启------------- 一直这样,  如果不插内存的话跑E1  不会重启的    开始怀疑南桥没做好 后来把南桥换 了一个也是一样的问题,BIOS 刷过了  北桥也加热了 今天实在没什么法子了 把显卡也加热了下  问题换是一样   在先求助中

网友:
跑A8是控制ROM在E000:0之前的初始准备结束,接着控制E000:0之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
你可以按下F2试试看

网友:
机器跑A8重起  还没有点亮呢 !怎么去按F2呢   ! 哪位大哥在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看看做南桥的时候有没有掉件什么的

网友:
这问题 又出现了一台,  是神州的   本来是有时候点不亮 以为是显卡问题  加热了下显卡依旧  后来按了下南桥后可以点亮, 以为是南桥虚焊  就把南桥给加热了下, 现在的问题也是 跑A8重启后跑E3不动  不插内存的话 跑E1不动 ,  南桥换过了 现在  两台机器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