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U盘是主控还是FLASH好坏最准确 最快捷的方法

楼主(2010-07-05):
取下FLASH 接电脑能认出 一般是FLASH问题 反之一般是主控问题
电脑

网友:
还有个 晶振问题, 占了很大的比例 我遇到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晶振坏

网友:
楼主我认为用示波器打波形因该是最简便的方法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感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试一下 感谢你

网友:
我弄不少都是晶振坏的,插上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