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待机电流0.13

楼主(2010-07-05):
T43待机电流 0.13 拆开用手触摸到U20发烫,但电源重插拔几次又有可能会好的,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把那个PC卡的供电芯片取了看看

网友:
你把U20重置一下看看。

网友:
很明显有轻微短路,换个试试

网友(2010-08-04):
楼主修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把怀疑的干掉

网友:
看看其它的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有时网卡出现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哪热杀哪应该就OK

网友:
明显的待机有短路,看图纸待机电压都去了哪里,在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