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 -nc68GM 北桥供电问题

楼主(2010-07-05):
两块zx -nc68GM 不复位,检测发现北桥供电问题,这个供电时LM324控制一个场管产生,现在场管供电级电压3.2控制级电压2.2 没有输出。lm324换了好的也不行,这个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问题

网友:
那就是场管坏了

网友:
LM324周围元件检测一下

网友:
场管没坏 周围元件也没问题 ,两个班子都是桥的问题,加好了一个另外一个加完不加电了

网友:
要先检测324正向输入电压 在去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