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万用表量测陶瓷电容是否已坏

楼主(2010-07-05):
请教各位,在不从板子上取下陶瓷电容的情况下,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用万用表量测电容是否已经坏了?
感谢

网友:
只能测其是否短路。一般陶瓷容量都小,没有太好的办法的

网友:
用电容表测其容量也可以大概判断其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