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被烫熔了

楼主(2010-07-05):
有一块865的主板,客户拿过来时,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换掉CPU供电管后,可以正常使用了,但用手去摸CPU的供电管,很烫手,北桥也一样烫手,感觉不正常。后来看到主板后面用来装CPU风扇的座子,皮都烫熔一点,请问一下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
技术小组出来说一下了?我怕给客户拿走了,不出几天又要返修了?

网友:
把主供电芯片也换了试试,你这问题肯定是供电没修彻底。

网友:
电源IC不发烫啊?就是MOS管,电感,电容,都很烫手?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CPU供电的波形  正常就不管

网友:
我们这边才60元

CPU座子下皮都坏了,还能要么?

估计以前CPU没装好散热片

赛扬D发热量老大

网友:
现在就是温度高,用手去摸很烫手,电脑可以正常使用。CPU座子下面的皮熔了一点,不知道这板子可以坚持多久。

网友:
老烫手,CPU座子还不虚焊么?

网友:
到时候虚焊了只有换板子,做不了BGA。现在就是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温度这么高?

网友:
CPU供电芯片输出波形不对或少一路输出都会造成场管发烫,管理芯片驱动芯片一起换。最好风扇也要换一下大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电源IC是RT9602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发热量超大可能U座空焊了

网友:
是啊,现在可以正常使用,时间长了座子肯定会虚焊的,座子下面的皮都烫软了。我现在想换一个电源IC试一下,有谁知道可以用那个型号代换啊?

网友:
旧板上都没有这个芯片拆吗?

网友:
更换电源IC 修过连电容都热到脱皮的!就是电源IC不良!!

网友:
12V电路发烫主要原因:可以查电容,电感,供电管,IC以上任何不良都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