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g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0-07-05):
这机器以前是显卡短路的,换个显卡好了,没过多久虚了,客户多开了几次显卡就又短啦!换显卡后不能跑3d,认为是显卡问题所以又定了一个显卡全新的,可上了以后就不亮啦!也没有背光。又换回不能跑3d的变成有背光无图像,测了一下各电压发现显卡的主供电滤波不良换三个电容正常但故障现像依旧。测了pci-e各阻值都正常(显卡和北桥)现在想请各位帮参考一下还可能是那里问题啊?

网友:
我前天碰到过这个问题,机器是宏基的,原因是屏坏了,你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耦合电容正常吗

网友:
可能性非常大 我修过几次了 一般是虚焊

网友:
刷上焊锡膏,拿风枪照那几个电容吹,吹动之后再试试

网友:
是呀,这天气太热了,我这几天修的都是显卡,还是搞显卡吧。

网友:
显卡也有供电时钟复位的

网友:
楼主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还记得HP DV2500的本呢  也是有背光没有图像啊

网友:
拆了,从新来植株呀 ,做了 不会用很长时间的。要植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