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内存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0-07-05):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11v  第七脚主供电2.21v  91  92 总线时钟3.36V  184脚电压2.21v

主板点不亮????高手看下!!!845pes3的板,诊断卡跑c1 c0 00 c1 ff点不亮,不循环跑码!!

网友:
主供电我认为是偏低,如果表有误差,那SDA SCL都到了3.36,184SPD2.21也低,正常3.3V,故障也是不过内存,先修修内存供电吧。

网友:
海师付,那应该怎么下手修啊,我是刚学的主板维修,请多多指教,怎样才能找到mos管,和放大器,又怎么判断它们 的好坏啊!!!!!

网友:
主板型号
第七脚与哪一个MOS管的S极相连?哪个MOS就是内存供电管。

网友:
7脚应该有2,5V以上   就在旁边找找有没有S级是2,21V的场管    找到他了后 看D级是多少 如果D级也是2.21左右 应该就是D级电阻坏《有电阻的话》 要是D级有2.5-3.3V电压看看管子G级电压是不是有  有的话换掉管子

网友:
mos管d极3.41V  g极3.57V S极2.21v  有两个貌似都是运算放大器的ic,一个型号是lm358 别一个是rt RT91738 请问海师付,怎么才能分辨它们哪个是运算放大器,还是这两个都是运算放大器!!!!

网友:
按你说的,你的内存供电电路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可以依图上的测试点进行测试,如3.3V分压电阻是否正常?可以量一下LM358的第三脚查看。如果测量弄不明白,那就先把Q10和LM358给换了,这种件好弄,从废板上找就行了。如果换了还是不行,那一定看看分压电阻是否正常。RT9173B出问题的不少,你也可以直接更换一个试一下。

这只是按你说的,我认为你的主板内存供电,附和此图示,如需确认,请按图示跑跑线。

网友:
解决了,是mos管的问题啊, 测得S极电压为2.21 D极为3.41V  G极为3.56V,我感觉好像不正常就把它给换了,换了以后,S极电压为2.61V D极3.3V G极4.69V,可以点亮。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嗯...内存供电2.6V才正常的,有时候不过内存跑CI也要压桥试试!AMD的板压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