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不跑CPU

楼主(2010-07-05):
       联想天逸200不上CPU开机电流到0.35就掉电,装上CPU电流跑到0.51就不动了,北桥更换全新的了,不知从何下手,请修过此板的兄弟指点下。

网友:
先查CPU 的工作条件。正常要查的地方多了去。前端总线,PCI  总线。LPC总线都不能有问题还有BOIS程序

网友:
电压正常时钟复位正常就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查CPU 的工作条件。正常要查的地方多了去。前端总线,PCI  总线。LPC总线都不能有问题还有BOIS程序
   这位说的很正确啊   真的啊  但ah要确定CPU本体i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先测下有无主复位   再测CPU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南桥过来的PG    复位   大多都是无复位引起的   南桥关系很大    要是有图纸  就测下南桥给北桥的复位点

网友:
不跑cpu换NB,你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啊???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