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源电路

楼主(2010-07-05):
一个充电器电源电路是本本充电器,输出电压低修哪里的,19V 4.7A  输出只有11V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漏电造成的,你要把一些测试结果发上来,比如大电容的电压。。别人才好告诉你怎么修

网友:
查反馈电路上的电阻

网友:
先从输出19v的的输出口往后查,通常就是输出口那几个虑波电容,容值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