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楼主(2010-07-05):
       从客户机上拆下的电源是杂牌。。。上电一会就掉电是哪里问题。。。。。

网友:
看哈有电容鼓包没?

网友:
      没有。。。。就是不知道从哪查起

网友:
检查肖特基二极管是否完好,否则代换

网友:
输出的电容内部变质
输出的负载电阻短路或者开路
高压电容两个均压电阻有坏的
我只知道这些也会出现这现象,比较简单,先试试